[其他] 捡到一个结构挺特殊的铁块

楼主(2023-10-24):
铁的,两边都橡胶堵,里面中空有弹簧,想拆开着,橡胶堵材质非常好,扣不烂,最后放弃了,不多说了,直接上图。

网友:
感觉是锁芯上的一部分

网友:
有弹簧说明那部分可能是可以活动的

网友:
感觉像闭门器里面的东东

网友:
没看出来是什么东西。

网友:
电磁阀阀芯

网友:
这个我猜是气动电磁阀的阀芯,橡胶是和阀体配合进行打开关闭用的

网友:
咋一看像锁芯。自己看好像不对

网友:
是不是U型锁芯

网友:
像电磁阀中间的阀体

网友:
有点像锁芯

网友:
只凭这外形只能瞎猜不知啥东西

网友:
应该是电磁阀中的阀芯。

网友:
不太确定是锁芯。。。。

网友:
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没看出来是什么东西

网友:
像电磁阀阀芯。

网友:
像锁芯,感觉应该不是锁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