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星枪机摄像头顶部的安装孔是干啥的?

楼主(2023-10-24):
底部安装孔用于固定摄像头到支架,
顶部的安装孔是干啥的?

网友:
会不会是吊装孔

网友:
摄像头以前有上挂的支架。固定在吊顶上的。

网友A:
上下安装都可以,还可以加装一个防雨罩

网友:
吊装用的 基本是都有

网友:
吊装或者遮阳盖子

网友:
底部的安装孔是倒装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下安装都可以,还可以加装一个防雨罩

看图是自带防雨罩啊

网友:
安装孔当然是安装用了,想装什么就装什么

网友:
也可以吊装用

网友:
吊装螺丝位

网友:
垂吊用的,支架在上边

网友:
安装吊装支架用的

网友B:
吊杆安装或者装防雨罩都行

网友:
下挂安装使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吊杆安装或者装防雨罩都行

塑料壳体本身已经带防雨罩了,可以再加装一个罩子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塑料壳体本身已经带防雨罩了,可以再加装一个罩子么

黑色与白色接茬那里有密封圈,黑色上面还有个拆卸孔

网友:
我有同感

楼主:
引用 网友B:
黑色与白色接茬那里有密封圈,黑色上面还有个拆卸孔

就3个螺孔,黑色与白色接茬是哪里?
没看到密封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