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是什么管子?

楼主(2023-10-24):
   从一块板子上拆来的,丝印较清晰,外形上象贴片二极管的样子。百度也查不到,请大家帮忙识别一下,谢谢!

网友:
TVS管,过压保护用的

网友:
这个自己从网上搜一下别老指望别人,给你一个网址自己找一下看看
http://www.smdmark.com/

网友:
SMAJ12A 丝印BE

网友:
帮楼主查了一下,可能是  SMAJ12A 瞬态二极管

网友:
不像是二极管吧,一般二极管都有正负极标记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