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说说笔记本cpu升级

楼主(2023-10-24):
8代i5好像是4核8线程,,跟十代ipc区别大妈,也是4核8线程,,12代开始有大小核。12代ipc有大进步吗。

网友:
这是准备选个有性价比的本子用吗

网友A:
本本升级CPU首先要考虑散热能不能跟上,i5换i7经常遇到散热不行然后自动降频的。

楼主:
最近收了个i5   8350的本本,,看到十代i5   chromebook也就几百元,,有点心痒痒。。家里是老的二手本本多,

楼主:
闲的有空的,,大家聊聊啊。

网友:
不同架构的CPU配套主板的芯片组不一样

网友:
貌似现在的笔记本没办法直接换CPU了吧

网友:
笔记本的话,6代、7代本质上是一回事,我自己两台电脑对比,6代低压i5-6300u跟3代标压i5-3320M基本上差不多。8代性能提升幅度较大,跟7代能拉开差距,9代、10代是在8代的基础上进行修修补补。11代因为换了10nm制程所以有不错的进步,12代算是飞跃式的提升,12代i3性能可以摸到11代i7屁股,但也仅限于摸到屁股。

楼主:
以前双核4线程容易满载。。淘汰了。,。

网友:
我不管,反正我的e3还能再战四五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本升级CPU首先要考虑散热能不能跟上,i5换i7经常遇到散热不行然后自动降频的。 ...

LZ是想新CPU如果性能升级比旧CPU大的话,就直接换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是想新CPU如果性能升级比旧CPU大的话,就直接换机。

看标题,楼主的意思就是想换CPU

网友:
现在大多笔记本电脑cpu都是焊死的要更换有一定的风险。

楼主:
不换cpu啊,,其实看看笔记本CPU天梯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换cpu啊,,其实看看笔记本CPU天梯图就行了

还要看性能释放,厂家是否锁功率锁性能了。
12/13代的性能肯定比8代高很多,上啊

楼主:
有8代U了,,以后搞个4800u二手机也不错。

网友:
8代已经够用了

网友:
8代i5我怎么记得是6核6线程?i7是6核12线程

网友:
二代i7-2635QM四核,仍在服役中

网友:
i5 10400性能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