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解D-LINK DPN-FX3060V 光猫路由一体机(定制版),WIFI6

楼主(2023-10-24):
DLINK DPN-FX3060V 光猫路由一体机是外面的电信公司定制版,拨号路由一体机,带wifi6,4个wan口 2个voip口 1个光纤口

主板上下两个大散热片,芯片还有屏蔽。

具体硬件配置看图
都是螃蟹家的硬件,内存是美光的,旁边的是螃蟹RTL9607DQ,这个是CPU吗?

图片一直上传失败,好多高清大图就不传了

正面

网口

背面和光纤接口

打开顶部盖子的正面照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天线,非焊接

内存和主芯片RTL9607

细节放大

上面的散热片

底部的散热片和光纤口

网友:
螃蟹三兄妹,大牌产品做工棒,好像友华pt929g也是采用螃蟹全家桶,
比这款差多了 比较一下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17666-1-1.html

网友:
2.5G的光猫可不多见

网友:
2.5G好东西,比单位的出口都大。

网友A:
这不是镇上的运营商定制的吧...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我以为国内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

网友B:
只有电信定制的设备用料好些,其次移动,联通的阉割最严重。
电视盒子联通的阉割也最厉害

网友:
运营商定制的都还是可以的。

网友:
做工中规中矩,不错。

楼主:
这个是 D-LINK 不是tp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镇上的运营商定制的吧...

马来西亚电信运营商定制的,装宽带免费送两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有电信定制的设备用料好些,其次移动,联通的阉割最严重。
电视盒子联通的阉割也最厉害 ...

听安装人员说,换算成人民币800左右

网友C:
是4个LAN口,不是4个WAN口,还有这个没光纤的情况下可以设置当普通路由器使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4个LAN口,不是4个WAN口,还有这个没光纤的情况下可以设置当普通路由器使用吗? ...

可以的,运营商给两个就是让组mesh网使用。有线和无线都可以组网

网友:
第一次见D-Link的光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