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几款高灵敏度指针万用表:Triplett 630-M/630-NS/SANWA N-501/SIMPSON 269-3/Lafayette 5065

楼主(2023-10-24):
高灵敏度指针万用表

1.Triplett 630-M               灵敏度1000K/V:
2.SANWA N-501                灵敏度 500K/V:
3.Triplett 630-NS                 灵敏度200K/V:
4.SIMPSON 269-3                灵敏度100K/V:
5.Lafayette 5065                  灵敏度100K/V:

网友:
MF63都上不了榜?

楼主:
这些都是无源万用表

网友:
厉害!日常的mf500,mf47dc都是20k/v

网友:
哇,艺术品一样的设计,我喜欢第三、四款,特别喜欢第四款的设计。这是什么样的表头啊,是不是线圈的线细的已经看不见了?会不会一不小心长霉线圈就容易挂了?

网友:
话说灵敏,手里最灵敏的就是他了MF85,最喜欢用他

网友:
国产的MF10也属于高灵敏度,10μA表头,电阻档最高x100K,但是表头特别容易坏,现在市面上的二手表大半都是表头线圈断线

网友:
牛表!无源指针表万用表满刻度灵敏度达到1uA!
之前对无源指针万用表极限认知,还停留在以前看的一些上世纪七十年代左右的书籍。
当时国产高灵敏度指针万用表天花板是MF10,10uA满刻度值。
高精度指针万用表天花板是MF18和MF35,直流1.0级。

当时手上的指针万用表只有100uA灵敏度,高阻值测试精度很差。
不过单旋钮操作很方便,类似MF47那种。
个人不大喜欢500型万用表的双旋钮操控,这款在当时的电子元器件商店,基本上是标配。

网友:
是不是线圈圈数越多就越灵敏,不过线圈体积就增大了,所以要线径越细?

网友:
楼主这几块表看着真是让人心动

网友:
如此高的灵敏度,无源设计可能性很少。。外形确实很酷

网友:
都是好东西,收藏级别的成色

网友A:
有源表吧,当时磁埸强度能达到这个灵敏度?拆机或电路原理图解惑

网友:
这些表看着漂亮,舍不得用
手头灵敏最高的就是MF10了,其次就是MF14,MF50,宝工2017

网友B:
看名字都是国外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表吧,当时磁埸强度能达到这个灵敏度?拆机或电路原理图解惑

triplett 630-M拆机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源表吧,当时磁埸强度能达到这个灵敏度?拆机或电路原理图解惑

一部分说明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名字都是国外货吗?

是的,都是外国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都是外国货

我的mf10型万用表也是表头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