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再修惠威D1875功放板

楼主(2023-10-24):
上次发帖拆修惠威D1010音响功放板,得到了很多热心网友的回帖指导,奈何我水平有限,现在是电位器换好了,可以正常调音量了,但是新问题又来了,音箱的声音会在开机几十秒正常,音量也正常,过了不到一分钟左右,声音在左声道右声道来回自动切换并且音量又变小了,百思不得其解。。。 我把电容都换了一遍,图上那么多拆下来的都是达不到标称容值的±20,

楼主:
换电容的时候有两个50v 2.2uf的,手上没有这个容值的换上了两个50v 4.7uf 的,四个16v 220uf的用四个16v 270uf代替了,换上之前全部测了一遍容值没有问题,会是这个原因吗?

网友A:
换电容的话最好是能有个电桥,测一遍没问题再上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容的话最好是能有个电桥,测一遍没问题再上机。

没有电桥。。。我是从电容包里找到同规格的,然后每一个去万用表测一下是否达到容值了再安装上去的

网友B:
现在电容换了是不是故障就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电容换了是不是故障就没有了。

一样有问题,开机大概不到一分钟时间,左右两个音箱分别 嘭的一声之后,就两个音箱音量忽大忽小了

网友:
散热片接了吗?

楼主:
没有接散热片,就直接裸板先试机的

网友:
换了这么多电容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换电容的时候有两个50v 2.2uf的,手上没有这个容值的换上了两个50v 4.7uf 的,四个16v 220uf的用四个16v 27 ...

不是电容的原因,你看看电容的规格,正负20%都是正常的,还有正负40%的。查查别的原因

网友D:
是不是过热保护了?查一下供电电压,还有散热要处理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是电容的原因,你看看电容的规格,正负20%都是正常的,还有正负40%的。查查别的原因 ...

不仅换了电容,tea2025B放大芯片,4个C1815还有79L08 78L08 所有三极管全部换新了,还是有问题,头大的狠

网友:
换了这么多电容啊

楼主:
非常感谢解惑,我把散热片装上去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过热保护了?查一下供电电压,还有散热要处理好

非常感谢解惑,我把散热片装上去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板是惠威的,

网友:
拆修试机散热一定要好,不够时可用小风扇帮一下。

网友:
惠威的不错,值得折腾折腾。

网友:
怀疑的元件都换过了以后,还是原来的故障,只能把前置放大器芯片换掉试试了。

网友:
芯片换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