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用静态IP和动态DHCP,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3-10-24):
局域网内的电脑,采用静态IP和动态DHCP,有哪些区别?
哪个速度更快?
如果设置静态IP,是在电脑端设置,还是在路由器端设置?

网友A:
速度没区别,启动的时候就获取了。在电脑上设置固定IP,不过现在也很少设置固定IP了。

网友:
速度没区别,哪边设都可以,方便一点还是机器这边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速度没区别,启动的时候就获取了。在电脑上设置固定IP,不过现在也很少设置固定IP了。

...

请问,你图上是在电脑端设置静态IP。这和路由器上设置该台电脑MAC地址固定(动态)IP,哪个更好?

网友:
没什么区别,路由可以设置IP绑定。

网友:
没区别,我一般在路由器做绑定,免得它变

网友:
速度没什么区别,就是如果同一网段内都使用静态地址,会有ip冲突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没区别,启动的时候就获取了。在电脑上设置固定IP,不过现在也很少设置固定IP了。

...

我咋感觉是十万个为什么升级了???

网友:
没什么区别 ,静态不需要多向开DHCP的路由或网关发数据包,动态则要发一个,实际上那点时间几乎感觉不到。

网友:
没区别,主要是为了管理!!!!

网友:
使用静态地址主要是为了便于管理吧,比如在监控系统中如果摄像机使用动态分配很容易乱套,如果要做端口映射以便于远程访问,则必需设置静态ip。

网友:
家里网络一般都是动态获取

网友:
速度没什么区别

网友:
固定ip方便局域网相互访问

网友:
楼主不用考虑两者速度区别,速度快慢网卡与路由器遵循木桶效应决定。无特需要,就默认用自动获取。比如我对于openwrt 固件,它有时HDCP会工作不正常,路由器下面网卡我就设置固定ip ,其他固件没遇到过,都是默认自动获取就行

网友:
一般使用没有区别。
如果你想指定IP,可以用固定IP,也可以在路由器的DHCP里指定。
我一般设置固定IP是为了切换不同的网关。

网友:
固定IP是方便于识别和管理每一台电脑,随机IP可以避免电脑之间占用相同IP无法上网,在速度上两者没有区别。

网友:
没有特殊需求,就没有区别。

网友:
DHCP好,手动设置IP电脑多了容易把自己搞糊涂

网友:
固定ip便于识别设备,路由器macip绑定可以远程唤醒。还可以防蹭网(mac地址过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