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准备更换电动车大灯不知道该买哪种

楼主(2023-10-24):
卤素灯烧了继续买卤素灯还是led灯?买led灯又该买那种?踏板式前大灯,内置式,不需要改外置,到底换led的亮不亮,还有那种两面的效果不知道怎么样,毕竟算便宜嘛!下面附上几图,各位大爷些有没有啥高见!!!不妨道来,

网友A:
底线是换那种带切线的灯,要不晃得对面车看不清,你更危险

网友B:
LED除了亮瞎对面眼外没卵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带透镜那种双光LED,号称200W、实际10W、不过还是比较亮的、比35W钨丝灯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线是换那种带切线的灯,要不晃得对面车看不清,你更危险

你说的估计就是4楼朋友说的那种,带透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LED除了亮瞎对面眼外没卵用...

但现在确实满街都是它,我也很纳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带透镜那种双光LED,号称200W、实际10W、不过还是比较亮的、比35W钨丝灯亮。 ...

感谢分享,你说的应该是第三图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带透镜那种双光LED,号称200W、实际10W、不过还是比较亮的、比35W钨丝灯亮。 ...

真的很亮吗?我还撸了一个卤素灯的,看来我得撸个你说的这种小钢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估计就是4楼朋友说的那种,带透镜的,

透镜也要带切线,要不就容易晃到对面白茫茫一片,啥也看不清。

网友:
确实很多电动车的灯太晃眼了。

网友:
还是老的吧。没有透镜全是流氓灯!!!

网友:
带透镜,近光是遮挡住上面的,不然对面眼瞎了

网友:
现在带透镜LED,有远近光的。。。

网友:
LED肯定比普通灯泡亮,但是如果你的车灯没有透镜,我建议你买带透镜的LED,可以照得远,但是会晃到对面的人。

网友:
预算少就买带透镜的。预算多就买激光切线灯

网友:
很多电动车的灯太晃眼了

网友:
还是换卤素的吧 led的直接照人。。。。。。

网友:
肯定是卤素的好

网友:
led的直接照人,但有偏光就没用了

网友:
没一个能长时间用的,就这体积,3W散热都够呛。
正常使用时间 = 散热 / 功率。
可以买货车那种黑色铝壳的大灯装外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