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为什么有些电器用双刀开关?防雷?

楼主(2023-10-24):
防雷?那么点距离比断火不断零线有多大改善呢?

网友:
万一断开的是零线,整机就可能有比较强的静电,有意外的话风险也更大,2根断开显然要安逸许多。就是雷击,远程过来的有可能因为多了一点距离就没击穿或者多击穿个间隙消耗了它的能量

网友:
双线同断更安全而且不必在意零线和火线之分,容错率更高。
防雷不防雷,要看是否有压敏电阻

网友A:
肯定不是为了防雷。很多电视机的总电源开关就是双刀的,它的电源插头是两插的,没法分辨零火线,只能随机插入插座。不像美国那种插头一粗一细,不会插反。

网友B:
常见的底部开关的电水壶也是双断开关的,零火都断安全一些,免得开关坏了没有断开(两个开关都坏几率更小)。
而手柄中部开关的电水壶是单断的,只断开火线,经常有开关熔化粘在一起断不开电的情况,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验电则有可能触电的风险。

网友:
双断比较安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不是为了防雷。很多电视机的总电源开关就是双刀的,它的电源插头是两插的,没法分辨零火线,只能随机插 ...

感觉电视机断开火线或者零线区别不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常见的底部开关的电水壶也是双断开关的,零火都断安全一些,免得开关坏了没有断开(两个开关都坏几率更小) ...

如果不能表现出来,两个相继粘在一起的几率也不低吧

网友:
双刀开关考虑安全性更高,单刀开关不论是断火线或者零线都会存在馈电的风险。

网友:
双线同断更安全

网友:
这样安全。彻底断电,不能防雷,雷雨天气必须拔下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