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元昌音响,变压器被人拆了

楼主(2023-10-24):
变压器被人拆了

网友:
这种音响变压器不是特别大的

网友:
用料挺简陋的。

网友:
看散热片,盲猜下面的芯片是两片TEA2025。

网友:
买个带屏蔽罩的变压器安装上。

网友:
没什么折腾价值

网友:
垃圾佬拆铜买了,只有这个值点银子

网友:
换个开关电源

网友:
换电源,不过不值得折腾了吧

网友:
能响,没有折腾价值

网友:
挺怪的,一变压器谁拆的呢。。。

网友:
外观看起来还行

网友:
听个响还是挺不错的!至少比USB音箱强多了!

网友:
一看就是2025的芯片。随便找个路由器电源就行,功率不大。

网友:
找个开关电源看看怎么样。

网友A:
滤波电容才25V的,变压器功率也不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滤波电容才25V的,变压器功率也不会大

需要另配一个多大的变压器,有大神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