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了一款迷你数控可调电源

楼主(2023-10-24):
先选盒子,我比较喜欢迷你一些的。方便携带。dc供电方便。开散热孔。做硅胶线夹……搞搞定。
就是开孔麻烦一点。其他就是安装了。

支持6-55v  0-8.1A的  400w
目前日常使用都可以了。毕竟迷你不占地方。
多奖励奖励新人可怜可怜我

网友:
盒子尺寸分享一下吧

网友A:
标题不合格,所以不能给你奖励

应该这样比较准确:用成品模块拼装了一个可调电源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还要外接电源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题不合格,所以不能给你奖励

应该这样比较准确:用成品模块拼装了一个可调电源

干嘛~~ 开孔焊接呢,我容易嘛。往小了说叫创意。往大了说叫设计。大工程~就不叫组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还要外接电源才能用?

它的输入电压很宽6-55v。随便一个电源都差不多

网友C:
没看到电路差评

网友:
模块可不便宜

网友:
样子挺漂亮的~~
香蕉座和表头,能侧面安装的话
可以找个包包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看到电路差评

一共4根线。2根输入2根输出。

网友:
感觉不如整合进一个ATX电源

网友:
成本多少钱

网友:
这个防水盒子还是有点大哦

网友D:
小盒(调压模块)拉  大盒(电源) 装在一起不好吗,无什么要搞独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盒(调压模块)拉  大盒(电源) 装在一起不好吗,无什么要搞独立?

没有合适的电源。以后的

网友E:
这么小个的模块400w?这么厉害,开机看看。

网友:
成本纹波啥都没说

网友:
感谢提供盒 子分享!

网友:
散热孔钻的不够整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么小个的模块400w?这么厉害,开机看看。

去搜xy5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