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测一下 100uF 贴片电容,疑惑的就是容量偏差很大?

楼主(2023-10-24):
正好看到有100uF的贴片电容,就买了几个  100uF 50V  测测看, 疑惑的就是容量偏差很大?

测试结果如下

分别测试截图如下

th2822e

dt4282

F 15B max

zt-702s

F101

TT

因为测试结果不太理解,问卖家,卖家给的测试图

对这个类型的电容不太懂,发出来请教请教大家

网友:
我也很好奇这种电容容量和耐压是否足够,是不是假的

网友:
mlcc电容貌似是易受电压偏置,导致容量偏差大

网友:
X7R的比较稳定,误差本来就很大,它标称值都说20%了,另外陶瓷电容有压电效应,测量这一类电容可以选择高频了,几k,几十k去测量

网友A:
电压越高电容越大

万用表测的都>80uf,都在20%误差范伟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越高电容越大

万用表测的都>80uf,都在20%误差范伟内

反了,电压越高容量越小

网友:
二类陶瓷介质容量不但和直流偏置电压/交流电压摆幅有关,而且也和频率有关。
另外具有老化特性,随时间推移,容量会越来越小。
高温加热后容量可恢复,一般这种电容都是在加热后较短的一段时间内进行容量测试。

网友:
这个主要还是偏置造成的。101和17b+接近是因为方案都是98o24。cbb和mkp就是菠萝与凤梨。我早就买了零件打算给电桥加个偏置附件,比较懒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动手,好几年了。主要是需求不大,需要偏置电压的平时都是带到公司去量。等做出来了再发帖。

网友B:
你这个电桥其实根本测不准大容量陶瓷贴片,一般手持电桥输出电流只几个ma,内阻高达100欧以上。测量陶瓷贴片小于等于10uf要1khz 1v rms,你测100uf 必须用100-120hz 0.5v rms ,100uf 120hz容抗 13欧左右,0.5v测量电平经过100欧内阻到电容还剩多少?远达不到0.5测量电平要求,你必须使用低内阻电桥或者用带输出电平补偿的高端电桥来测,肯定会达到标称误差范围的,以前在松下测自产的mlcc,用松下电容器综合参量分析测试仪抽检时,容量测试不开输出补偿没有一个会容量达标的~
这个是立创周工以前发的参考测试方法

网友:
还真找到一篇类似文章,分别对开alc和没开alc时的两种状态做了对比,测试结果不开alc测试容量偏低很多,开了电压补偿测试容量都在误差范围以内,你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 ... r=spider&for=pc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电桥其实根本测不准大容量陶瓷贴片,一般手持电桥输出电流只几个ma,内阻高达100欧以上。测量陶瓷贴 ...

解开了我的疑惑

网友:
这个是干货,学习了

网友:
学会了
学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