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电脑不能开机了,能用PE进电脑卸载已安装的软件吗?

楼主(2023-10-24):
一台电脑,长期正常使用,晚上装了几个补丁,现在开机显示配置windows update失败,一直卡在这个界面。
能不能用pe进系统,然后卸载已安装的补丁和软件?

网友:
印象中PE没这么高级

网友A:
有软件好像可以
当然首选进入安全模式,然后卸载补丁

网友:
重装系统靠得住!

网友:
pe貌似不能卸载,能删除文件,可以先试试安全模式进去卸载或者最后一次的正确配置

网友:
好像不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软件好像可以
当然首选进入安全模式,然后卸载补丁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呢

网友B:
进pe 用dism能卸载补丁 不能卸载系统中的已安装的软件

网友:
楼上正解,这个干过,但不能保证能解决问题

网友:
不能进安全模式吗?

网友:
试试8楼的方法,可能有戏。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全模式也进不去呢

PE-系统修复,PE-系统修复,PE-系统修复,

网友:
装完系统第一件事就是关闭update,关闭WD,关闭bitlock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pe 用dism能卸载补丁 不能卸载系统中的已安装的软件

没看懂什么叫”用dism能卸载补丁 不能卸载系统中的已安装的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pe 用dism能卸载补丁 不能卸载系统中的已安装的软件

牛啊,这也行,学到了

网友:
做个备份,有问题直接还原,方便的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看懂什么叫”用dism能卸载补丁 不能卸载系统中的已安装的软件“

dism可以卸载微软修补系统漏洞的补丁

不能卸载2345 360 小鸟壁纸这类的第三方软件

网友:
PE有系统修复功能,引复系统引导文件后,看看能不能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