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双德牌电动射钉枪

楼主(2023-10-24):
前年新房装修临时用,买了个电动射钉枪,这个玩意不好用,也就临时用用酬和下,一直对内部好奇,拆解了看看

钉枪插220v电,有点后坐力,只能打30以下钉子

拆解开

驱动板,很简单好像。

电动击锤,应该是电磁铁原理吧

网友:
看不懂原理,直线电机吗

网友:
还是气动的靠谱...

======================

网友:
大电磁铁芯击打

网友:
仅好看而已

网友A:
买了4把枪,做了个桶,用汽车打气泵充气。你这电动的没力气。

网友:
电磁炮原理

网友:
里面原来是这么个结构,长知识了...

网友:
电磁加速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4把枪,做了个桶,用汽车打气泵充气。你这电动的没力气。

打气泵压力不行吧

网友:
内部结构看着挺简单的,貌似气动的射钉枪效果好一些。

网友:
有点像我的电动吸锡器原理,也是电磁铁,有后坐力

网友:
我以为里面会有个微型高压气泵。。。。

网友:
感觉不如启动的好用

网友:
其实原理好简单。

网友:
射钉枪还是气动的好用

网友:
没什么力气吧

网友:
电磁炮吧,动能够不够

网友:
这是和气动的比拼初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