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长安欧诺车机灯亮不显示维修一例

楼主(2023-10-24):
如图车机主板一块,维修时忘了拍照,只拍了这张主板图

故障现象是按开机键背景灯能亮,但屏幕不显示,挂倒挡屏幕也不显示

拆解量主板各个电压除了IC2-7805有输出之外其他的都没有电压
跑线路发现黄色②点有12V但黄色①点没电压,刚开始没注意看以为Q11是一个芯片
跑线路时才发现Q11  APM9435是一个P沟道MOS管。
①②点是MOS管的DS极,再量MOS管的4脚在按下面板开关时均是12V高电平根据板子画出电路图如下

按下面板开关时Q12的C极能在0和0.75V之间变化,但MOS管的G极变化不大,
基本保持在12V以上,测量R85和R198阻值正常,拆下测量也正常,
换二个同阻值电阻故障依旧,怀疑MOS管有问题,因手头没有同型号MOS管,
就用把R85换成274电阻,把R198换成500欧
再加电按面板开关MOS管4脚能在0和12V之间变化,理所应当的也能开关机
装在车上各个功能均正常,维修完毕,交作业。

网友:
9435内部漏电,导致控制脚电压高,可以用普通三极管一样的P沟道MOS管代替,耐压高电源三四倍,电流大几a十几a的

网友:
这都行吗,这是给MOS强制续命吗

网友:
能用了,不叫修好

网友:
厉害,我等不懂的只能换。

网友:
强就一个字

网友:
供电问题都好修

网友:
MOS管可以直接换...

网友:
厉害,能根据板子画出电路图,牛

网友:
真正的故障没锁定,只是临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