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吸锡带氧化根本不是事,瞬间爬上锡

楼主(2023-10-24):
放了年把的吸锡带不吃锡,啥发黑发绿氧化的铜编织带都可以当吸锡带。直接冷水泡几秒就行,和自来水比例随意,建议比重轻点,盖上盖子就摇一摇,变亮就捞出。吸前上焊油。

网友:
看来要密封保存

网友:
新的宝工吸锡带就不上锡。加了中性焊锡膏也不上。松香也不行。

网友A:
蚀刻水是啥酸?

网友B:
厕洁灵泡一下洗干净在烘干应该也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蚀刻水是啥酸?

PDD搜  三氯化铁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DD搜  三氯化铁

三氯化铁不是这个颜色

网友:
瓶子上的骷髅头画得不错

网友:
这个吸锡带一直用不好,估计是使用手法不太对

网友:
蚀刻水是  三氯化铁

网友:
又双叒叕敠 学到了一个奇怪的本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三氯化铁不是这个颜色

是的  但可以搜出很多新的蚀刻剂,为了洗车上的前氧传感器特意搜过

网友:
是有这个问题,昨天我买了10年的吸锡带也这情况

网友:
一直是扯点废电线用,吸锡效果不佳,箱底还有一大瓶固态的蚀刻剂,有空试试看有木有效果!

网友:
太感谢了!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用数据线的编织层

网友:
个人玩家使用频率少.放久一些又氧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厕洁灵泡一下洗干净在烘干应该也可以

应该可以吧,稀硫酸应该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但可以搜出很多新的蚀刻剂,为了洗车上的前氧传感器特意搜过

氧传感器不是用草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