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老焊台升级改造,加装白光FX-8801手柄

楼主(2023-10-24):
两周前淘得一套原装白光FX-888焊台,原故障:不管是否连手柄,通电红灯暗亮;接手柄不加热。更换可控硅元件,依旧暗亮红灯,手柄快速升温不可控,烙铁头很快发红。
后续也买了一些料板,折腾了一周多,没搞好,先不搞了。
FX-8801手柄对应引脚,接可调电源测试过,正常发热。整体判断:主机故障,手柄可用。
其手柄线材柔软,原装发热芯升温较快,试试加装到速工936焊台是否可行。

正式改装之前,先简单对接手柄接线,确认手柄能否正常工作,以免白忙活。

正式开整!

纯手工开挖,真是泪牛满面

不知道扎了多少下,终于挖开

接口装上的效果:

焊接好线路:

装机,测试,OK! 打完收工!

网友A:
你这样等于手柄降级使用啊

网友:
改装的效果看着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等于手柄降级使用啊

起码还能继续发挥作用,赚了

网友B:
先用电钻开个孔再修出耳朵不是更省力嘛

网友:
白光手柄兼容936 焊台吗?

网友:
其实跑一下电路,绘图分析一下
估计电路控制原理不会很复杂的

网友C:
合二为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用电钻开个孔再修出耳朵不是更省力嘛

也想着,应该提前准备个手磨钻小工具之类的,奈何也是等不了,手上一把镊子就开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二为一了

对头。
想用哪个用哪个

网友:
太浪费了,我两台888还差原装手柄欢迎包邮赠送

网友:
开孔打的小洞洞真漂亮,确实要些耐心

网友D:
变压器才是该换,国产的变压器功率一般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才是该换,国产的变压器功率一般虚标。

请教:变压器功率会影响升温速度以及温控精度吗?

网友:
有大师说888容易烧主芯片,,,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啊

网友:
整的不错,就是白光的主机彻底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