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原来福禄克28II的主控性能不如DTM0660

楼主(2023-10-24):
1.无意中去TI的官网看了一下,福禄克28II的主控MSP430F449的RAM是2K ,ROM是 60byte,
                                             福禄克87V的主控MSP460F448的RAM是1K,ROM是32byte,
2.DTM0660大家都知道RAM是6K ,ROM是256byte

3.难怪市面上福禄克87V的主控掉程序的居多,
   当然DTM0660一般山寨厂保护电路做的不好,高压炸主控的居多,

网友A:
DTM0660是单芯片方案,AD内部集成的,AD的性能应该比不上F家的吧,F家的我猜是用外置AD,外置基准,所以准确性,长期稳定性都胜出吧,那么贵,就算有议价,性能肯定能保证的。

还有一点是材料用料,特别是转盘问题,我用得最多的优记,众记,F记,前2家功能是不错,但是就是不耐用,问题都出在转盘上,F记就不会有这问题,还是最便宜的17B系列,请问有什么好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DTM0660是单芯片方案,AD内部集成的,AD的性能应该比不上F家的吧,F家的我猜是用外置AD,外置基准,所以准 ...

是的,福禄克很多都是外置ad,转盘问题看从哪个角度看了,福禄克最便宜的17b+系列,同样价格都可以买到优利德中高端的171a了,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我一直坚持认为讨论任何产品的前提是要差不多一样的价格,不一样价格讨论产品没有任何意义

网友:
UT60D 约150元,ZT98 , ZT100约60-80元吧,3台都是转盘问题,有时要多转几下,先判断转盘是否正常才能测量,耽误事,但还能用。

网友:
单从纸面参数上看:
主频:8M vs 4M
RAM:2KB vs 256B
ROM:60KB vs 12KB(6*2K)
得不出前者的性能不如后者吧?

网友:
时钟8M的不一定比4M的快,得看指令周期,时钟分频等等,甚至是否有专用指令,像万用表用的,肯定有硬件乘除指令的。

网友:
像2Kram与256b  RAM没有革命性的差距,如果有20KRAM,程序支行在RAM上,那速度可能会快很多,额,也不一定,只有对那些72M,几百M频率的单片机,程序支行在RAM里才会快很多。

网友B:
很多人喜欢把同价格的产品放一起比较,我觉得不妥,我觉得应该把相似的的产品或者是对标的产品放一起比较!很多人说卖那么贵,这儿那儿还不如便宜货,但是,有没有想过,人家是凭本事卖那么贵,还不缺销量和口碑,这是最可怕的地方!
做大做强的企业,很少有依靠性价比的,依靠性价比也可能卖的很好,但是,永远不会有话语权,逼格就更没有了!你可能永远是别人不得已的选择!而不会是第一目标!

网友:
新出的钳表就是用的 DTM0660 ? F家电路设计的好

网友:
我觉得.DTM0660做的已经相当不错了,也很好用,我个人觉得在使用方面,要是把电阻电容蜂鸣和二极管档分开来做可能会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DTM0660是单芯片方案,AD内部集成的,AD的性能应该比不上F家的吧,F家的我猜是用外置AD,外置基准,所以准 ...

移植键盘。如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多人喜欢把同价格的产品放一起比较,我觉得不妥,我觉得应该把相似的的产品或者是对标的产品放一起比较! ...

讲的很好。
品牌溢价不是随随便便得来的,而是长期以来靠产品靠服务积累的来的。

网友:
和某米拍照一样
参数没输过
成品没赢过

反正最终我们看的还是成品,成品不行,参数高有什么用

网友C:
两者架构一样吗?如果架构不一样,单纯比较某项参数并不能得出谁比谁更快的结果。

网友:
对于万用表,这些主频都够吧,万用表里面更重要的是AFE,基准,电阻之类的,个人观点,轻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者架构一样吗?如果架构不一样,单纯比较某项参数并不能得出谁比谁更快的结果。 ...

即使按照楼主的逻辑,DTM0660的参数也比不上MSP430F449。
猜测楼主把RAM、ROM的参数看错了,而且忽略了B和KB的差异。

网友:
几个安捷伦是德的开路接头,短路接头,负载接头好几万,感觉就是十几块钱的东西。行业的东西没有量,没有性价比,还没有仿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