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捡漏三洋组合音响一台(SANYO DC-PT70)求按键功能说明

楼主(2023-10-25):
逛地摊市场,发现有一人卖这个组合音响,要价60,还价50拿下,我是觉得光这个遥控器也能值个50就买了,这是个DVD的机器,磁带是电控的,所以我觉得还是值得的,回家测试放碟播放正常,收音正常,磁带收拾了一下,去灰上油,也能正常播放,可以了吧,值了,图中画⭕的按键怎么使用,我感觉是有碟录制磁带的功能,谁知道告诉我一下,谢谢,有说明书更好,感谢大家。

网友:
那几个按键就是播放磁带及录制磁带的

网友:
这是国内生产的,应该属于低端的,但50元也太超值了。

网友:
干干净净,棒棒的

网友:
看来还修过的,不过也值了。

网友:
有些接口有点生锈了。

网友:
恭喜LZ捡漏成功,家里也有台三洋的机器,磁带皮带老化,CD不读碟,收音没天线,懒得收拾了。

网友:
没什么大用,只能占地吃灰,不过音箱应该还有点用,拆开前面盖板看看。

网友A:
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是录音准备,再按下播放是录音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按键同时按下是录音准备,再按下播放是录音开始。

说得在理

网友:
楼上说对了,录音键,做个CD播放器和电脑音箱也值了

网友:
不知道能找到相近型号的说明书不

网友:
50块很值了

网友:
带遥控、音箱,全套还是很值了。

网友:
买回来估计天天听听FM还是可以的,别的功能现在都用不上了。

网友:
尽管很值,真的很值,绝对不亏

但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建议,玩这个一定要看功率,这个电源消耗29瓦就太小了,假如能到80瓦以上,那就捡到漏了,赚大了。功率越大越好。

网友:
功能好的50元确实不错

网友:
不错的机器,就是太占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