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台科睿源KA3005D电源换按键

楼主(2023-10-25):
一台科睿源KA3005D电源按键腐蚀,不知道具体原因。本着试一试的心态,联系了厂家服务部门,结果东莞市科睿源科技有限公司给我无偿提供一个新按键。太幸运了

底部胶脚也有烂的,换掉了才拍图片

变压器不是很大,功率可能没有150W的

前面板有两板通过插件联接的,看看按键板

调整部份

把新按键装上,原来的按键是两块,现在已经整合在一块了,而且颜色比之前要灰

装好后通电正常

测试一下电压和电流,跟87表比较,电压差异不大,小电流差异大,没有看说明书,不知道是否在规格内

评价一下这款电源:有5组设定记忆,但是改变数据后自己又覆盖了之前的存储数据,不方便。
最后展示一下新的按键,宝上没有看到同款的按键,需要厂家开模定制。咨询原厂家有可能按键接触化学物质导致腐蚀,但是我之前有固纬电源都没有出现按键腐蚀的情况,欢迎大家探讨

拆贴完。

网友A:
这电源很好,但按键材质有问题。

网友:
看来用的很多

网友:
看来这厂家还是不错的,服务可以。

网友:
第一次见橡胶按键碎成这样的,厂家售后还不错

网友B:
这种线性电源很有份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线性电源很有份量吧

变压器小,虽然标称3005,但是没有龙威305D电源重,龙威的变压器比这个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电源很好,但按键材质有问题。

不知道怎么坏的,收藏久了就好像被咬了一下,成粉末状老化

网友:
老鼠啃咬的

网友:
按键材质有问题

网友:
塑料都老化了

网友:
橡胶老化了,可能材质本身就不行

网友A:
能找到一个型号的按键不容易吧

网友C:
我猜测是蟑螂啃的有可能是摸了按键的手刚拿过食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找到一个型号的按键不容易吧

这是找生产厂家要的,本来打算购买,结果厂家免费送一个,邮费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猜测是蟑螂啃的有可能是摸了按键的手刚拿过食物了。

这只蟑螂牙口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