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这个房车厕所排风扇的电机如何拆解?

楼主(2023-10-25):
这个应该是进口的菲亚玛换气扇,原来使用是哪噪音不大,现在噪音很大,像是油干了没有一点润滑。
电机上下没有一丝缝隙可以滴进去一滴油,扇叶也找不到卸下来的机关。这是防水换气扇吗?
12v  1600rpm,淘宝上还找不到这么低转速的电机。。。愁死我了

10点更新:

我把四个卡子捏扁了打开盖子了,轴拉不出来,下面风扇也拉不下来,翘了一下还裂了。从底下风扇那里加不进去油,上面都是线圈怎么加?

直流无刷可调速电机?

11点更新:

底板上有两个孔,堵住后加了很多油,噪音小多了。底板四周很多孔,用胶带贴住。侧边中间有孔,以后从这里用针管加油。扇叶拆不下来,也买不到这种18厘米五叶的扇叶,无法换电机。我有机箱风扇,固定在上面使用没问题,就是防水不好搞。

12:30更新:

安装回去了,效果好一点,不能在下面那个轴头加黄油只加机油,摩擦声还是有。没有单独卖这套风扇加电机的,只能买总成。淘宝找不到透明五叶7寸的扇叶。这些各位老铁的帮助!

网友:
换个无刷带调速的电机试一试!

网友:
边上几个卡子往外掰一点就行了吧,有刷电机不都这样吗

网友:
找卖房车的,他们肯定有配件。

网友:
图3那里就有四个扣子啊,扣掉应该就下来了

网友A:
这是有刷电机,老化了声音变大,网上找个同尺寸排风扇代替吧,原装的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有刷电机,老化了声音变大,网上找个同尺寸排风扇代替吧,原装的不便宜 ...

玩这些的,都是钱多到没有地方花的。

网友:
整体更换的

网友:
直流755电机,淘宝几十块钱

网友:
普通的直流电机 没有轴承 就是黄铜  估计是生锈了,加黄油到那个黄铜上就行了。普通的直流电机 没有轴承 就是黄铜  估计是生锈了,加黄油到那个黄铜上就行了。普通的直流电机 没有轴承 就是黄铜  估计是生锈了,加黄油到那个黄铜上就行了。

网友:
轴上多加几次油就进去了

网友:
看看
房车
有财

网友:
为啥不换成无刷的?为啥不换成无刷的?

网友:
先喷点神油试试

网友:
我也建议换成12V无刷调速电机

网友:
看起来就是个775电机,有些厂家会瞎标东西的,上面的参数不可信,买回来一个同样的换上就行了,要对比电机轴的大小和电机大小,但是扇叶不好拆,只能硬拔,而且拔坏了还可能买不到扇叶,综合考虑,只能加油了,乍以为是全封闭电机,结果一看,从电机,后面这里往里加油就行了,另一端就没办法了,全封闭,没有留出电机轴来

网友:
换新比较好些,前面可以打孔用针管滴油

网友:
找个机箱风扇都够用了,把风口改造一下

网友:
换个轴流风扇多好。静音还风量大。

网友:
用剪刀一下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