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佰轩汇12v转220v的1200w逆变器

楼主(2023-10-25):
淘了一个逆变器,12v转220v的,带输入电压、电池电量显示,电压蛮准的,电量显示就不清楚了,用12v的电源试了一下,可以使用,不知道1200w是否足量了

网友A:
1200W至少需要100A以上的电流,那么细的线能遭得住?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00W至少需要100A以上的电流,那么细的线能遭得住?

铜包铁的导线,可以的。

网友:
EI40,这变压器就算是瞬时功率也干不到1000W啊,这个玩意儿额定功率应该的300W左右,要是设计合理,做到400W已经是顶天了,这标注太随意了

网友:
1200w只是型号,看变压器,能到500w  就算捡到宝了

网友:
1200W肯定到不了。多少钱淘的?

网友:
小厂的逆变器,至少虚标2/3。不知道是不是正弦波

网友:
绝对虚标,能有300瓦就到顶了

网友:
电路板太小,管子也少,铝外壳到是做的大气!大就为蒙¥

网友:
看起来一般般。

网友:
300W应该可以

网友:
处处有虚标的东西。

网友:
能有300瓦就不错了

网友:
学习了

坛子里都是高人

网友:
看起来也就是3-400W的样子

网友:
这个东西能干什么?

网友:
这小变压器没我500W的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