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请教:收音机外壳开裂,如何修复美观又结实

楼主(2023-10-25):
请教:收音机外壳开裂,如何修复美观又结实

淘了个2个手机,但天线孔处外壳开裂,上家用AB胶粘过,但没粘好,给我镐掉了。

网友A:
能否先换相机或手机呢?

网友B:
细铁丝弯成mmm状,用电烙铁压进去,汽车就是这样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细铁丝弯成mmm状,用电烙铁压进去,汽车就是这样补的

壳的厚度不行,保守估计也就1MM

网友:
修复的很完美,很难。

网友:
光线太暗就开闪光灯拍照才不会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先换相机或手机呢?

严重支持+10086

网友:
继续AB胶吧,如果是ABS这种粘不住的需要用氯仿

网友:
拆下打磨破损处,然后用铸工胶修补,完全凝固后再进行外观打磨恢复到原状,喷漆。

网友:
外壳一般是ABS材质,用ABS胶或PVC胶可以粘到一起

网友:
所谓的电焊胶就行,裂纹处的里面再贴点东西加强一下

网友:
把原来的渣渣都丢掉,然后用哥俩好一次堆一点,等干了再堆一点以避免内部出现气泡,等堆多次后达到最大一坨了,然后瑞上电钻上修脚刀上砂纸打磨成原来的样子

网友:
里面用铁丝网

网友:
亚克力胶水

网友:
修复塑料外壳的,网上视频很多啊,可以搜看看。

可以用黑色的扎带融化了试试,然后打磨

网友:
大家都想麻烦了。。收音机,又不会天南海北的跑。。
胶枪搞定,绝对牢固结实。

网友C:
我都是用不锈钢纱网热压进去加固

网友:
甲苯、丙酮、卸甲水,这些液体可以化开含苯的塑料,可以说是最好的粘接剂,缺点也很突出,有毒,注意通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用不锈钢纱网热压进去加固

谢谢你的建议,方法不错,可这壳厚度才1MM,钢网怕是没这么薄的,比较难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建议,方法不错,可这壳厚度才1MM,钢网怕是没这么薄的,比较难找 ...

你用易拉罐的皮试一下很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