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绿联USB一拖四HUB分线器,型号CR106

楼主(2023-10-25):
前几天坏了一个绿联USB分线器,型号CR106,在保,懒得找售后,昨天就和鼠标一起被我暴力拆了(考虑不周到),也发帖水一下
整体,线长2m,价格30,还行,从桌下拖到桌面绰绰有余了

外壳和usb头,拆的时候以为都是卡扣,直接暴力撬开的,没想到有个螺丝,还是经验不足,不然就能无损了,设计上至少留了维修空间

板子,芯片GL850G,版本:CR106-GL850G,万用表量了芯片引脚有短路,应该是击穿了,有点拉了,是同时被我干坏两个,不知道是不是我外接的USB线有问题还是,但是直连电脑就没啥问题,很奇怪,下一步打算买个芯片换上或者拆了做成USB延长线

补充一下绿联的另一种方案,版本:CR106-FE1.1S,芯片TERMINUS FE1.1S

楼主:
2023-10-31补充,又干坏了一个,可能是我用的场景问题,正常U盘没啥问题,我用的时裸漏的转接口啥的导致的,个人说实话感觉有点差了

网友:
做工看着不错

网友:
绿联的东西还行,就是有点贵

网友:
HUB做工还不 错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这么长要提供外接电源才行

网友:
带屏蔽的USB线

网友:
usb2.0的了,保留意义不大

网友:
我用打火机的压电陶瓷都电不死U 盘。这个绿联死得蹊跷,估计是先天不足。

网友:
静电打坏的  我遇到过  冬天把我的无线充电器都打坏了

网友:
看着还不错,可以动手试试。

网友:
绿联的数码产品做工还可以。

网友:
绿联的线材不错,就是很多细节处理不到位,比如焊点稀烂

网友:
有时候,线太长反而影响信号

网友:
做工还可以吧。

网友:
这拆解,很暴力的说。

网友:
绿联的这些电脑周边小配件做工还可以,就是太贵了。

网友:
东西还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