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电瓶电压低于12v可不可以串一个电池来提供电压

楼主(2023-10-25):
汽车电池低于12v应该是格栅有坏的,那能不能串上一个用呢,
串上一个3.2v磷酸铁锂后会出现什么情况,磷酸铁锂内阻低,铅酸内阻高,串联充放电会咋样,容量选用20ah是不是就可以的
ps,2v铅酸电池串一个呢
ps后续自己画了一张铅锂分离式串行启动,将起动机搭铁改锂电池负极,启动器电压达到13v多,铅酸电池依旧给车体供电,锂电池从铅酸电池处隔离充电,利用点烟器取电继电器让其停车铅酸隔离,
成本锂电池20(如果用法拉电容也可以),12v继电器5元,12v转5v隔离电源3元,1m电线10mm3元,隔热棉3元总价34元

网友A:
不能。电压对不上

网友:
格栅坏就别将就了,该换就换吧

网友B:
如果纠结这个干脆买2V 100A的单体铅酸得了,坏一节换一节,但是已经可以均衡了就不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电压对不上

串联11v多串一个3.2v,大约15v

网友:
该换就换吧

网友:
建议还是更换质量好的电池如果乱接锂电池有可能导致自燃。

网友:
用来启动应该可以,但充电不行吧,这两串联充电肯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纠结这个干脆买2V 100A的单体铅酸得了,坏一节换一节,但是已经可以均衡了就不怕了 ...

我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C:
到印度可以给你翻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印度可以给你翻新

要不出趟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印度可以给你翻新

那倒不必,国内也可以换栅格

网友:
锂电池容易自燃,这么串也不对,电瓶坏了就换一个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到印度可以给你翻新

白沙瓦也行,2000卢比

网友:
然后坏格子还在,电流却涌向中间相对容量小的电板组,
就比如一架架桥,本来阻力压力比较大,
好么来了大部队,最终烧了得了

网友:
电瓶坏了就换一个铅电

网友:
不如试一试

网友:
如果有了断格了就不行了,电流过不去

网友:
主要还是启动电流要够大

网友:
大单体磷酸铁锂动力电芯考虑下,自己做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