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联想F2014A液晶显示屏维修一例

楼主(2023-10-25):
故障:不通电黑屏

检修过程:
1、拆机,观察电源板,无烧毁零件;电容无鼓包情况。在板初测电源板各零件,无特殊情况。
2、上电,测电压。测市电进220V正常;经整流后330V正常。测开关电源管理芯片附近无电压、测输出端19V无电压。初以为管理芯片烧,也不见发热,断电再测测,各阻值看似正常。
3、断电,上可调电源接输出端电容,可调电源短路保护。判断输出端有短路元件。再细测,各个元件都正常,无果!!
思考,电源板各件正常,难道前端驱动板问题?因为驱动板还与电源板连接着。
4、断开驱动板,上电再测。正常输出19V.。故障板找到,驱动板短路了。
5、细测驱动板19V输入端各零件。某贴片电容(红框)在板测不太正常,似短路。
6、拆下细测,电阻为60欧,电容为零。似烧坏了。
7、料板找个大小差不多的,5微法电容,焊上试机。电源板正常供电19V,不再保护。
8、装机测试,正常亮屏使用。

本人电子爱好者,无基础,纯爱好维修。
事后才想起分享维修经验,淘宝借图,权当抛砖引玉!!!

网友A: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查供电是否正常

谢谢,内容还有的,已修好。点太快上传了。

网友B:
果然还是电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然还是电容短路

难道是通病?

网友:
以前公司打电源板,用国产风华,不时有电容坏的。后来研发换了国际大厂村田三星,返修少了。
电容体质不行。

网友:
学习了,讲解思路已经很详细了,我也没基础,就是爱折腾。感谢感谢

网友:
学习了,看到之后受到启发,我再去排除排除电容问题,如果电容还没问题那就是芯片挂了,这个就头疼了

网友:
哈,我们单位30台相同显示器,哪台坏了,找一台拆件替换,只不过配件可能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