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如何恢复不锈钢碗的原状

楼主(2023-10-25):
这个不锈钢质量比较好,可惜凹下去一点,怎样基本恢复原状呢?

网友:
看过鬼佬修各种东西的视频,按他们做法是做个外模,上锤子敲出去,局部不平的再焊补增材,打磨

网友:
用胶锤敲打,下面垫木头

网友:
大力金刚指按出来

网友:
上厂家再冲压一下

网友A:
要想完美的话就不能敲,要做模子。
做个外模然后内部加压效果比较好。
可以把碗压到拌好的水泥砂浆里旋转几圈做成一个外模,另外再准备个重一点沙袋当盖子再准备几个威力比较大的鞭炮,外模干后把碗放进去,点燃鞭炮放进去再压上沙袋,爆炸成型效果绝对好

网友:
一碗传三代,人不在了碗还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想完美的话就不能敲,要做模子。
做个外模然后内部加压效果比较好。
可以把碗压到拌好的水泥砂浆里旋转几 ...

人才啊,方法估计可行,但是人工和时间成本较高,就是为了这个碗是否值得。

网友:
这事去找铁匠铺子  他们应该能整

网友:
买一个新的不好?

网友:
哈,有发帖的时间,早弄好了,金手指按下就能复原

网友:
有点好奇,这个影响使用吗?算不算强迫症

网友:
上街,找汽车钣金

网友:
楼上正解,4S店钣金

网友:
感觉像这种硬硬的材质想要恢复成原样会很难,尤其是折出死弯的地方

网友:
软锤子一点点敲

网友:
皮榔头伺候

网友:
放在地上,拿个铁锤用力敲下去突出来就行,这个也就十块钱,想那么多干什么。

网友:
这个简单,盆口倾斜朝下,擀面杖垫毛巾顶着变形地方,盆底朝上对吧,垫毛巾,用手拍,大力出奇迹。说不定还能收获大力铁盆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