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突然坏了,开卡不成功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怎么办

楼主(2023-10-25):
一个120G的SSD用着突然就掉盘了,再接上就不认盘了
盘拆出来这个样子的,SMI2258XT主控加3个flash,正面2片背面1片,型号PF29F32B2ALCMG2

用开卡软件提示Flash Connectivity Test fail

查ID是这样的

这个该怎么设置才能成功?还是颗粒有问题

网友A:
ch1ce0颗粒虚焊或者坏掉了

网友:
ID不同也能开?

网友:
目测,反面那颗闪存参照一楼的说法

网友:
还不会开卡,不过英格利希倒认的,说你的颗粒连接检测失败。按照二楼的帅版说的做吧

网友:
这样的情况,参数设置去掉那个闪存的容量能不能开出来?

网友:
多试几个版本看看

楼主:
终于开卡成功了,试了几个版本的MPtool,有个R917b的可以,在CH/CE里指定颗粒,只选好的两个,容量选了Auto,第一次开出来60G,第二次开出来30G,第三次开出来15G。后来指定了开90G,结果成功开出了85G的可用容量

网友B:
l06b b0kb真是噩梦,但没事还老想着玩

网友:
引用 网友B:
l06b b0kb真是噩梦,但没事还老想着玩

L06不是很好玩吗,为什么是噩梦

网友C(2024-06-27):
引用 网友A:
ch1ce0颗粒虚焊或者坏掉了

大佬 ,怎么看出是ch1

网友C:
cmd检测颗粒哪里测试

网友:
有点懵,颗粒不一样也能开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cmd检测颗粒哪里测试

那个是flashid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 ,怎么看出是ch1

看ID最后1位,CH1是81,其他都是01

网友(2024-12-16):
那个是flashid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