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汽车用锂电池不用铅酸电瓶启动算不算改装

楼主(2023-10-25):
汽车用锂电池不用铅酸电瓶启动算不算改装,会怎么样,保险不保吗

网友:
在保险公司来看只要不是原厂自带的都算改装,尤其这种带"锂"的设备~

网友A:
违规改装,保险肯定不赔

网友:
不出事情都好说,一旦出了重大事故,就要看实际情况了!

网友:
除非自带锂电池吧

网友:
还是安全问题啊,万一“呯”的一声……

网友:
把那么安全的设备都换掉了,肯定算是改装啦

网友:
用锂电启动可以,但是不能安装到上面

网友:
我就是把原来电瓶换成磷酸铁锂再并个6串的超级电容。目前还没年检,是不是年检还要换回来。不过年检也不看电池,如果是装好在电池盒里应该能混过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违规改装,保险肯定不赔

不要乱讲,保险公司很讲诚信的,只有两种情形不赔:这也不赔,那也不赔。

网友:
不想陪,各种理由

网友:
看出什么事故了,如果只是普通道路交通事故应该没有人管你

网友:
肯定不给赔的,这个也属于改装。

网友:
还是用铅酸把,锂电池处个撒问题,保险公司不陪的

网友:
尽扯淡,我的铁锂装车几年了,而且还是每年要审,人家根本不看你这些玩意。最搞笑的是,那帮检车的都向我请教要怎么改他们也想这么玩。
至于保险,这么多年了出过一次,平安赔了2000元。

网友:
由于改装所引起的损失,如起火、烧主机板等不赔。

网友:
没人理你这个

网友:
出事了就很难说了,这个应该算重要部件

网友:
装配与出厂时不一致的部件都可以算是改装,就看是哪个角度。保险这边如果动了电路,肯定拒。车管是按自己的验车条目,应该没有电池。4S 只要不是他卖的都给你算改装

网友:
保险公司都喜欢第一时间找车主的责任,以降低自己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