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ThinkPad X220屏线拆解

楼主(2023-10-25):
看惯了x61的屏幕,感觉x220的好扁,现有的改屏方案基本都是改的eDP,能否用原有的LVDS接口,换上1280*800的屏呢?为了弄清楚连接关系,把屏线拆解如下。

x220屏线

屏幕接口端,MSAK24025P40

主板端

主板连接线

屏幕端去掉胶布

屏幕端去掉盖板

盖板特写

网友A:
啊,这都拆了,然后呢?

网友B:
X220/230这代早就研究明白了。上1K2K屏都行,在主板上的扩展坞插座接线,还有套件。其他屏幕参数还不如X220原本的slb3  ips屏呢

网友:
ThinkPad X220屏线拆解

网友:
很多线都是没有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啊,这都拆了,然后呢?

这是暂时不用的屏线,现在看习惯点了,也没那么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20/230这代早就研究明白了。上1K2K屏都行,在主板上的扩展坞插座接线,还有套件。其他屏幕参数还不如X220 ...

等有合适的lp133wx2或3屏,试一下,原理走通就行

网友:
照片拍的很清楚的

网友C:
ThinkPad X220酷睿i3 2370M处理器的大船货二手本本,现在也就大约¥二百块钱一台。

楼主:
引用 网友C:
ThinkPad X220酷睿i3 2370M处理器的大船货二手本本,现在也就大约¥二百块钱一台。
...

所以可以随便折腾,坏了也不用心疼,

网友:
这机器实在太老了

网友:
这都拆了,然后呢?

网友:
线应该够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X220/230这代早就研究明白了。上1K2K屏都行,在主板上的扩展坞插座接线,还有套件。其他屏幕参数还不如X220 ...

研究明白了? 分享下如何破解电池断电锁。

网友(2024-08-25):
这线这么细会不会容易折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