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款威捷418道闸遥控器,频率8403,主芯片HS2260A-R4 焊码的,可以无限复制

楼主(2023-10-25):
如题,别的不太懂,只知道是焊码的,可以自行复制。

网友A:
一共有256种不同的码,不用复制直接一个一个试也用不了几分钟

网友:
这是把密码都标出来到钥匙壳上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共有256种不同的码,不用复制直接一个一个试也用不了几分钟

不是256,因为除了0和1,还有X这种第三种状态,所以有6561种。

网友:
这是对应接收码的吧,一般刚好相同的少,可以对着接收端来焊,或者随便焊,用接收端的学习功能配对

网友:
5元买个学习型遥控器

网友:
这种焊码的遥控比学习型遥控贵几倍,不过稳定性应该好很多。

网友:
这个遥控器很良心了,还带开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256,因为除了0和1,还有X这种第三种状态,所以有6561种。

有的东西带穷举,很快能试验出来的。

网友:
改下吧,这个遥控的频率就是418兆赫。 是特殊频率加密方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共有256种不同的码,不用复制直接一个一个试也用不了几分钟

没怎么少,固定码是三态的,高电平1  低电平0  悬空X

不过也有不是三态的芯片,悬空不可以。有些是中间悬空可以两头不能悬空。各种各样的。

网友:
买同样频率的遥控器按照这焊点连接上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