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纯小白请教各位大佬,耳机盒这样可以充电吗

楼主(2023-10-25):
请教各位大佬 ,这个耳机盒是我买的电子垃圾,充电功能正常,我如果这样直接把电池盒的正负极线焊在板子上,可以给我不带保护板的18650充电吗,冲到耳机盒板子芯片设定的截止电压会停止充电吗,担心爆炸,因为我的电池没有保护板,但我观察这个耳机盒自带的聚合物锂电池是带保护板的。

网友A:
这玩意充电电流一般都200mA左右,你拿这个做充电器是时间太多么?

至于说保护,肯定是没有的,人家原机电池自带保护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充电电流一般都200mA左右,你拿这个做充电器是时间太多么?

至于说保护,肯定是没有的,人家 ...

谢谢大佬,完全出于学习考虑,就是想知道是不是能充,事情的起因是我不知道该怎么给我手里的7.4V的两节18650电池包充电,就是两节18650串联在一起,用热缩皮封起来的那种

网友B:
电压不够,压不进去

网友C:
到那几个垃圾佬店里去看看吧,我买过不知道多少了,前些日子老五家有一种小充电板,32只/2.9元,比耳机充电仓好多了。

网友:
测一下充电电压是5v进还是4.2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D:
这个充电能充,就是太慢了,截止电压原机电池不是4.35v的就没啥大事,买4056充电板改,能1A电流充,要是电池大嫌慢,买充电宝的板子2A的那种,

网友E:
你这盒子的板子眼熟啊  看看是不是IP5305 ,,放心使用把

网友:
没必要这样搞,就算有保护充电也慢,麻烦,不如一步到位搞个充电器

网友:
这个充电速度是不是会太慢了呀,估计充电要干两天

网友:
肯定能充,就是电流太小了。

网友:
电流太小时间太长

网友F:
貌似老乡 就给说说吧
简单说 能充,只要是锂电池 不管是耳机聚合物电池还是18650 14500。。。但是,
电流不匹配    电池大小差别你总看得出来吧,实际是用起来会有点慢  再说固定也不方便吧   何必浪费精力

4056模块买新的才多少钱啊,,配18650妥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不够,压不进去

感谢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到那几个垃圾佬店里去看看吧,我买过不知道多少了,前些日子老五家有一种小充电板,32只/2.9元,比耳机充电 ...

哈哈  是的 就是老五家买的耳机盒 谢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充电能充,就是太慢了,截止电压原机电池不是4.35v的就没啥大事,买4056充电板改,能1A电流充,要是电 ...

感谢回复,学习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盒子的板子眼熟啊  看看是不是IP5305 ,,放心使用把

是的,老五家买的耳机盒拆的,主控就是5305,我啥也不懂,瞎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貌似老乡 就给说说吧
简单说 能充,只要是锂电池 不管是耳机聚合物电池还是18650 14500。。。但是,
电流不 ...

感谢大佬,东北人黑龙江的,不知道是不是老乡,但学到了,谢谢回复

网友:
能充,就是时间有点久,没有保护的话,也要随时关注,就怕过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