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华为NOVA8 Pro更换曲面显示屏

楼主(2023-10-25):
朋友去钓鱼,结果手机放裤子后面坐到了,损失惨重,自己购买显示屏总成,叫我换,第一次更换曲面屏,电池也是双排线,好在是带中框,更换修复

拆开

主板

摄像头

指纹摄像头

更换

修复

裂开

网友A:
精细活,心细眼神好

网友:
数码家人才辈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细活,心细眼神好

小配件很多,要很小心

网友B:
购买的是拆机屏?指纹解锁好用?

网友C:
屏幕装上机打的什么胶!

网友D:
裤袋里可能碎屏,这瓶是纸糊的吗

网友:
曲面屏有绿边,横屏也不太看得清边缘。
换屏幕要用半支胶水

网友:
国产手机现在还是很多曲面屏。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呀,如果要是换废了……

网友:
曲面屏不好换吧,楼主水平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配件很多,要很小心

这型号的一个屏幕要¥二百块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裤袋里可能碎屏,这瓶是纸糊的吗

一般来说,总体而言,现今的手机OLED屏幕比LCD屏幕更加不耐用、更加容易坏。

  现在的手机屏幕用OLED屏幕就是快消品思路。厂家才不管用户瞎眼睛的问题呢。
  LCD屏使用寿命长,太耐用啦不方便厂家赚钱(如果不是物理损坏,LCD屏幕用十年时间一般不成问题)。LCD屏是怎么衰落的 ❓❓LCD不实用吗❓❓不是的。是LCD技术太成熟啦。而且屏幕寿命还长,用户只要不摔坏能用个五、六年(我自用的LCD屏大船货SONY就用了四年多时间了,现在换了大船货夏普R3也是LCD屏幕120hz高刷)……各种原因导致厂商生产LCD屏幕利润很低不赚钱了。所以现在大家都在推平均寿命短、不耐用、而且瞎眼睛的OLED屏幕,以谋取更多的利润。【流量经济】之下,OLED屏幕这种瞎眼睛屏幕最后肥了爱尔眼科与全国的眼睛店、近视镜片厂家,白内障、青光眼、眼底黄斑病变逐年增多又拉动了医疗GDP增长,眼科医疗产业也跟着赚

网友:
引用 网友E:
OLED屏幕比LCD更加不耐用,而且还瞎眼睛。

可惜没高通8gen2和荣耀系列手机,如果推荐机能刷入荣耀magic系统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购买的是拆机屏?指纹解锁好用?

看不出来,应该是后换盖板屏幕,指纹不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幕装上机打的什么胶!

这个屏幕是带框的,就后壳用胶带粘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