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安卓有没类似AirTag这种定位神器?可以拆掉喇叭线,贴摩托车坐垫底下

楼主(2023-10-25):
安卓有没类似AirTag这种定位神器?可以拆掉喇叭线,贴摩托车坐垫底下

各位推荐一款小巧的,电池耐用的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米手机应该也能用吧?这喇叭线好拆吗

网友:
air tag是干嘛用的?

网友B:
HUAWEI Tag 了解一下

网友C:
你应该用gps定位器。tag没多少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应该用gps定位器。tag没多少距离。

有微型的推荐吗?最好是一年不用充电的

网友D:
好像现在摩米士也出了一个,在抖阴上打广告

网友:
什么场景用得着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像现在摩米士也出了一个,在抖阴上打广告

可惜是苹果才能用,没有安卓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惜是苹果才能用,没有安卓版

哦,好像是水果版的,那只能选华为了,我用着还不错,砍几刀那买了60多,体验不错的,我把它帖电池里面

网友:
请教下:这个小玩意,有没有发射距离的限制?

网友:
好奇这个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HUAWEI Tag 了解一下

据说只要是安卓手机就能用,装一个app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