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2.9元1.8米灿航op-k2128x插座

楼主(2023-10-25):
PDD买的,现在下架了,直接上图。标称最大功率2500w。我看也就电动自行车充电器(300瓦以内)或手机充电器路由器之类的小家电还差不多。没有一滴焊锡,电源指示灯直接搭在上面的没螺丝没焊锡。材质硬度用指甲一扣一块儿简直就是工业垃圾,接下来直接上图:

用指甲一扣一块儿,简直就是工业垃圾。

网友:
这个价格,心里有数

网友:
还倒是铜片的

网友A:
怎么看出来是铜片的?

网友:
这种铜片好怕短路。

网友:
自用插排还是买靠谱的

网友B:
这铜片颜色好像不正常,我发觉一个现象,但凡差的插排都是用的螺丝连接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不像是纯铜啊

网友:
这个不像是铜片,铝片的几率很大

网友:
竟然还有3C

网友:
3C估计也是假的。就像铜实际是铝电镀一样,都是骗人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看着火、零用的铜排,地线铁排,外接3芯电源线用的铜包铝线,铝插脚。

网友:
太薄,一般化

网友:
这做工,一般用用还是可以的,特别大功率有点危险,不过这价格也可以了

网友:
一分价钱一分货不要贪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出来是铜片的?

那可能是铁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铜片颜色好像不正常,我发觉一个现象,但凡差的插排都是用的螺丝连接

估计是因为不吃锡,不好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