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手机备份的设备或软件,谢谢

楼主(2023-10-25):
来数码好长时间了,成天在论坛里逛,喜欢看各位大神的文章,现在本人就一个小小的要求,就是能定时不定时的备份一下手机里的照片和微信聊天记录,实现这个要求需要什么设备或软件?NAS?谢谢各位

网友:
现在一般的网盘,阿里云盘,移动云盘,电信云盘。。。都有这种功能吧

网友:
华为手机可以备份到NAS或者电脑共享文件夹,设置好插上电连到了同一wifi下空闲时会自动备份,其它手机应该也有类似功能

网友A:
华为手机自带的云存储,会将照片自动上传。免费的也有几个G的空间,作为暂存基本也够用了。我都是用OTG的U盘及时将照片剪贴出,来,确认没有问题了,将云空间的备份删除。微信聊天记录没有试过分段备份,完整备份是可以的,但耗时太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华为手机自带的云存储,会将照片自动上传。免费的也有几个G的空间,作为暂存基本也够用了。我都是用OTG的U ...

自带的云存储的,好像小米,OPPO都可以,只是免费空间只有5G,

网友:
我只要通讯录和短信记录,其他都不重要。

网友C:
华为手机,好像是内存空间不足的时间,不给自动备份,我的用了好几次都没有用起来,老是报内存空间不足

楼主:
谢谢各位大师回复,以前有过手机突然坏掉的情况,其实重要的主要有联系人,可以存在SIM卡里,其他重要的就是微信聊天记录和照片,

网友:
照片容易,用移动卡可以用移动云盘,免费用,流量还定向免费。我2T容量,每月还有2T的定向流量。微信聊天记录我知道的只能定期备份到电脑微信里。其他方法不知道

网友:
我用手机云备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带的云存储的,好像小米,OPPO都可以,只是免费空间只有5G,

够用了。我是因为在往外存储过程中会出现意外,导致文件丢失,才会用到恢复备份。文件剪贴成功,备份就删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为手机,好像是内存空间不足的时间,不给自动备份,我的用了好几次都没有用起来,老是报内存空间不足 ...

不知道你说的是不是云存储,我的总是报内存空间不足,但没有出现过你说的备份失败的情况。

网友:
照片可以,微信不行
安卓手机有个smbsync2,免费的,看我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