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塔电池保护板,放电电流50A充电20A带蓝牙

楼主(2023-10-25):
有用过这个保护板的吗?铁塔保护板破解版。
放电电流50A充电20A  带蓝牙查看
有用过的说说看,
自己组个电池打算入个,有蓝牙查看,可以知道哪串有问题,
值吗?45元左右

网友A:
我用过的铁塔保护板蓝牙都用不了,要另外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的铁塔保护板蓝牙都用不了,要另外加的。

卖的说装软件就能看  不能修改数据     是不是你的没有破解?

网友B:
铁T不是加密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铁T不是加密的么?

好多破解的了       没有破解用不了

网友C:
好用的很。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这个 还行,买没有破解的才十几块钱,买个485五块钱,自己改一下参数就好了 性价比超高 缺点就是板子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用的很。

16串1并?蓝牙查看好用吗?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这个 还行,买没有破解的才十几块钱,买个485五块钱,自己改一下参数就好了 性价比超高  ...

没软件破解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用的也是这个 还行,买没有破解的才十几块钱,买个485五块钱,自己改一下参数就好了 性价比超高  ...

485转usb是吗。能自定义串数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16串1并?蓝牙查看好用吗?准吗?

就33140,16串,蓝牙好用。485转USB插到板子上,上位机,可以改很多东西(当然包括串数),我买的据说是破解的,我不知道所谓破解是什么意思。

网友E:
这个破解会不会被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破解会不会被抓呀

网上卖的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33140,16串,蓝牙好用。485转USB插到板子上,上位机,可以改很多东西(当然包括串数),我买的据说是 ...

电压也可以改?   能给个软件吗

网友F:
这种板子有20串改16串的,是支持3.7v3.2v的三元和铁锂电芯的,要回破解,上位机也有好几个版本,一般带蓝牙不带排线35,加排线4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子有20串改16串的,是支持3.7v3.2v的三元和铁锂电芯的,要回破解,上位机也有好几个版本,一般带蓝牙 ...

最新版本的上位机不好搞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子有20串改16串的,是支持3.7v3.2v的三元和铁锂电芯的,要回破解,上位机也有好几个版本,一般带蓝牙 ...

打算买个13串48V  的来用在18650电池上  试一试    支持3.7V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板子有20串改16串的,是支持3.7v3.2v的三元和铁锂电芯的,要回破解,上位机也有好几个版本,一般带蓝牙 ...

支持3.7v  那18650可以用了  是吧          485转usb的线接哪2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33140,16串,蓝牙好用。485转USB插到板子上,上位机,可以改很多东西(当然包括串数),我买的据说是 ...

请教485转usb   这个 两条线接哪里    板还在路上   先请教你下           我买的改 13串48v有送软件 想自己设置下

网友:
如果有24串的就巴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