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盘是不是不怕有坏道,即使有坏道也能凑合着用?

楼主(2023-10-25):
据说紫盘没有纠错机制,遇到坏块就直接跳过,不会反复读取,所以紫盘是不是不怕有坏道?
即使有了坏道,拿来当下载盘是否没有问题

网友:
哪听说的?机械磁盘的坏道原理就是区块消磁或者弱磁,不管咋样都会慢慢扩散,哪有啥不怕的道理。坏道盘看你怎么用了,当下载盘没啥问题,但是只能缓存用,下完一批转移到好盘才是正确的做法。拿坏道盘当存储的就是在赌运气,就算盘看着还能用也会出现文件无法正常读取的可能

网友A:
有了坏道反复读写也不是个办法,要不就换新的,要不就转P表

网友:
那速度肯定会慢的啊

网友:
机械硬盘不怕坏扇区?!

网友:
我用紫盘做仓库盘有没有问题?数据会不会出错?用了半年,暂是没发现什么问题!不知道时间一长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B:
我曾经用希捷坏道盘当下载存储盘一直没事 最后死到硬盘盒上了

网友:
还有这种说法。

网友:
这一定是错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了坏道反复读写也不是个办法,要不就换新的,要不就转P表

怎么转P表,chkdsk是不是可以转p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曾经用希捷坏道盘当下载存储盘一直没事 最后死到硬盘盒上了

硬盘没死,硬盘盒挂了么?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C:
一样坏,公司硬盘录像机用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样坏,公司硬盘录像机用的就是这个

硬盘坏是什么意思?有坏道造成性能下降,还是硬盘完全损坏?

网友:
不论什么盘,什么牌子,什么数据中心盘,监控盘,企业盘
只要是机械盘,有坏道的,慢慢变的更多
只要有坏道就换吧,现在硬盘便宜
现在盘片都是玻璃的,非常容易坏道
以前盘片是硅钢。。。。。。

网友D:
坏道直接跳过数据不久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坏道直接跳过数据不久飞了

有些文件数据坏掉一点也没事啊
所以紫色盘不怕坏道,可不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
什么硬盘都有“纠错机制”,只是有一些特别的机器能将这个功能关闭而已。

网友:
坏道只会越来越多!

网友:
机械的不错了,固态的直接挂……

网友:
把坏道屏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