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垃圾堆捡了一个当贝盒子B1,进行终极散热改造。

楼主(2023-10-25):
前段时间逛旧货市场,翻垃圾堆发现有个电视盒子,具体参数不详看着是当贝的应该不会差,问老板喊价5块果断拿下。

回来接电可以开机,查了参数,晶晨S912芯片2+32G配置,看来是赚了

拆机看了下原机散热片小得可怜,实际观看高清电影时用设备信息APP看核心温度竟然达到了差不多90℃,而且整个盒子是塑料外壳没开有散热孔的,不知道这产品实际使用中有没有人会诟病散热?

开启折腾模式,开始改散热

原来的散热片非常小,热量感人,手指基本只能触摸几秒就得拿开受不了。

大概量一下尺寸,好购买相应的散热器。

散热器买回来了,带背胶的贴上就行。

贴上散热器的样子,尽可能多的贴了三块散热器。

再用704导热硅胶固定一下。

两边侧面板开孔。

装起来看一下。

完整组装起来,好像手工还行。

实际使用最高温度还是有八十左右,好像加了散热器效果也不怎么样哈,翻箱倒柜找出以前买的一个USB风扇。

夹到侧面开孔处往里面吹风,热风往另外一面的开孔出来,样子有点酷,

实际使用温度降到六十左右,风声有点吵耳,对我这种喜欢安静的人来说不可忍受,还是先把风扇撤掉,如果没事就不接风扇了。

OVER,感谢观看!

网友:
那蓝色的散热片是不是粘反了

网友:
这空间完全可以改造一个4cm的散热风扇进去,外面再开孔

网友:
散热片贴反了吧

网友:
这个不是贴反了,而是原散热片未动,侧边贴上蓝色散热片的侧面,应该没啥用。。不如直接撕掉原来的贴上新的,还可以大一点

网友:
啊?散热片贴在散热片上?不如弄个4cm低速风扇给他对流就好了

网友:
这盒子挺大,也挺漂亮,盒子里边有地方,在里边加个风扇更好一些。

网友:
厉害这也能捡到。

网友:
还是风扇管用

网友:
盒子配置不 错 ,风扇散热管 用

网友:
虽然吹得有点神乎其神,但外观接受不了。

网友:
用风扇对着散热器吹效果好

网友:
也是感觉散热片装的位置有待调整

另,90度,摄氏温度?“触摸几秒”是不可能的,是描述随意了吧,实际90度能摸大约半秒都受不了。(想一下,倒入开水过10多分钟后的普通水杯,根本不能用手正常拿起,那时大约就80度)。维修的粗糙有污垢的手可能能多1-2秒,哈哈另就是很轻的浮摸也许也能多几秒

网友:
“晶晨S912芯片2+32G配置” 普通用用没有压力的

网友:
不如加风扇

网友:
散热片就可以了啊

网友:
那种带胶的散热片,胶很差的,我同一个散热片用自带的胶,和用硅脂,差别很大10几度

网友:
加了散热片又加风扇

网友:
散热好,用的回家才长!

网友:
捡漏了,这东西新的好几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