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求助胜利VC890C+万用表20M电阻档底数问题

楼主(2023-10-25):
各位大神,小弟之前发的该万用表档位错乱问题,后来根据不会修大神的弹片图搞过来了,今天测量的时候发现电阻档其他档位能显示OL,只有20M电阻档有12.5M左右的底数,短接表笔会归零,但是测量的时候偏差很大,测量10M电阻只有5M多点。2M电阻档貌似也有偏差但是不大,用9807万用表比对了一下,做个表格。请各位大神帮忙给个思路,谢谢!

想请教几个问题:
1、根据DTM0660手册的电阻测量和原理图来看,貌似20M电阻档和2M电阻档均使用了标准的10M电阻作为基准,在板测量4*2.5M电阻未发现问题,代换用一个10M电阻问题依旧。又想着是不是保护三极管有问题了,拆下两个L6更换J3后问题依旧,不知道是不是芯片的电阻采样端出现问题导致的。
2、测量电压档跟9807比对,发现精度好像能满足要求。
3、其他所有档位测量均正常。
4、外围电路C2电容、C3电容、C4打扰、R8电阻、PTC电阻测量均正常。

网友A:
拆下两个L6更换J3后问题依旧。
这点存疑,只摘下q1/q2,不要装。再看看。
你这个相当于输入有个12MΩ旁路电阻,并联10MΩ,结果自然只有5M多。只要找到这个旁路消除就好了

网友A:
如果前面做完还是有问题就清理刀盘,找漏电。
用另一块万用表很容易量出这个电阻,从插孔到芯片分段排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前面做完还是有问题就清理刀盘,找漏电。
用另一块万用表很容易量出这个电阻,从插孔到芯片分段排查 ...

好的,谢谢,有个思路我就按这个来进行摸排。

网友B:
主板有漏液情况吗,可以先泡酒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有漏液情况吗,可以先泡酒精

没有漏液情况,主板很干净,目前还在跑线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下两个L6更换J3后问题依旧。
这点存疑,只摘下q1/q2,不要装。再看看。
你这个相当于输入有个12MΩ旁路电 ...

分别拆掉一个L6和两个L6都拆掉后,屏幕显示数值依然是12M多.
目前情况从插口到芯片的线路已经跑完,都通的。
用另外一块万用表测量,不加电池红黑表笔插口无穷大;加上电池890屏幕显示12M多,用万用表测量红黑表笔插口890显示0,测量用万用表显示2.6M.。
板子比较干燥且比较干净,我打到20M档位用吹风机冷风对着主板吹,数值没有变化,估计是是不是板子内部出现断裂了造成这个电阻的出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分别拆掉一个L6和两个L6都拆掉后,屏幕显示数值依然是12M多.
目前情况从插口到芯片的线路已经跑完,都通 ...

串联拆一个就行,如果拆掉这两个以后还是12M,说明基本排除保护电路的问题。
插口到芯片不是量通不通,是量对地电阻。
你后面量的无穷大才是要量的旁路电阻,但不能加电量。这个无穷大有点奇怪了,说明没有旁路电阻啊。你在不加电时正反两个方向都量一下看还都是无穷大吗?此时890要放20MΩ量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串联拆一个就行,如果拆掉这两个以后还是12M,说明基本排除保护电路的问题。
插口到芯片不是量通不通,是 ...

是的,所有测量均在20M电阻档下面进行的,无穷大也是正反都量取的。
我原来以为是ptc电阻有问题,加电和不加电量取阻值没有什么变化,都是1450欧左右,后来又专门打火机加热能到5k多欧,应该没问题,
因为这边电路比较简单,现在其实能拆的东西不多了,R7的100欧电阻和R8的900k电阻,这俩要是也没问题,估计就是芯片有点毛病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所有测量均在20M电阻档下面进行的,无穷大也是正反都量取的。
我原来以为是ptc电阻有问题,加电和不 ...

是的,已经没有其它什么了,再量量10M有没有明显偏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已经没有其它什么了,再量量10M有没有明显偏差

好的,10m替换过没有反应,我再来自己逐个替换试试,感谢帮忙

网友C:
这表有几个10M? 有的版本有两个10M,电阻挡还单独有一个!如果排除转盘和芯片周边电路问题,那有可能是芯片电阻挡坏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10m替换过没有反应,我再来自己逐个替换试试,感谢帮忙

再做个实验,坏表,在20MΩ量程,先把R6取下不装,加电,用好表量红黑插座间电压是否为0,如果为0,用好表20MΩ量程量红黑之间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表有几个10M? 有的版本有两个10M,电阻挡还单独有一个!如果排除转盘和芯片周边电路问题,那有可能是芯 ...

只有一个10M电阻,另外一个10M电阻焊盘空着的。应该是20M电阻档的接口这里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做个实验,坏表,在20MΩ量程,先把R6取下不装,加电,用好表量红黑插座间电压是否为0,如果为0,用好 ...

好的,今天出来了,明天上午有时间我就搞一下试试,下午的时候把100欧电阻和ptc拆下来量取代换,问题依旧,想着没救了就暂时装起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今天出来了,明天上午有时间我就搞一下试试,下午的时候把100欧电阻和ptc拆下来量取代换,问题依旧 ...

分析电路就能看出来跟那都没关系,那些是串联的,问题是出在并联的

网友:
不加电池,电阻挡各量程,表笔孔电阻大概是6-7M。你最好拆了屏幕拍个照看看

网友C:
给你看看我的几个版本的,我这些Q1Q2用的都是Y1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给你看看我的几个版本的,我这些Q1Q2用的都是Y1

好的,明天上午我拍照发一下,一共有四个三极管,都是L6这个型号的。比表插口的阻值我到时候也量取一下看看。感谢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做个实验,坏表,在20MΩ量程,先把R6取下不装,加电,用好表量红黑插座间电压是否为0,如果为0,用好 ...

我拆掉了4个串联2.5M的其中一个。用三块表来测,情况不一样,尴尬了:
1、坏表20M电阻档加电开机显示0,VC9807好表电压档测量红黑表笔电压0.16v左右,VC9807好表20M电阻档正测电阻14M左右,屏幕显示OL,交换表笔17M左右,屏幕显示0。

2、坏表20M电阻档加电开机显示0,用vc97拆掉屏幕测量的电压是跳变的,电阻无穷大。加上屏幕正测6M电阻,屏幕显示2M左右,交换表笔电阻无穷大,屏幕显示0,电压依然跳变
3、坏表20M电阻档加电开机显示0,用VC9808电压档测量红黑表笔电压0.17v左右,VC9808好表20M电阻档正测测量电阻12M左右,屏幕显示12M左右,交换表笔电阻无穷大,屏幕显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