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干什么用的?12V开关电源没有主滤波电容

楼主(2023-10-25):
这是干什么用的?试了一下,12v,带不了负载,芯片 看不清。

网友:
看样子电路板已经腐蚀了,不建议折腾,毕竟修好了也未必能用多久

网友:
12V电源很好找的,这个就扔了吧。

网友A:
什么玩意用得到这么豪华的电源线滤波系统。。。

一般认为是高PF LED驱动器。当然也同样有可能是电池充电器。。。
这些都不用输出电压电流完全稳定。。。

网友:
这种电源太少见了

网友:
主滤波电容是那个红坨坨吗

网友:
应该是个LED驱动,对电源纹波没啥要求

网友:
就是高PF的LED驱动,我也有几个高PF驱动里面就是类似的电路。

网友:
na那红疙瘩是啥

网友:
看样子像是个电子镇流器,也就是led灯用的,为降低成本省了那个400v的大电容

网友:
不是带不动负载,是你负载轻,这个应该是横流输出的。

网友:
没电容,但有好几个电感。

网友:
应该不是单独的省成本,要省成本,前面好几个电感也可以省掉

网友:
有可能是电容失容了

网友:
8楼有资料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玩意用得到这么豪华的电源线滤波系统。。。

一般认为是高PF LED驱动器。当然也同样有可能是电 ...

这种电路输出就是类似工频变压器全桥整流一样的电压波形吗?

网友:
这个就是LED电源,高功率因数设计。带不动负载应该是输出端恒流设计的缘故,有些同时还有短路和开路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路输出就是类似工频变压器全桥整流一样的电压波形吗?

高PF,没有输入大滤波电解,只有一级控制(MOS或者三极管),应该输出功率是与输入电压波形绝对值吻合的。。。
使用在充电器没啥。照明会有摄像头可见的频闪。不是长时间读写问题不大。。。很多店招,广告灯箱,路灯也有用这种方案的。。。
家庭室内非装饰照明,一般不追求高PF。

网友:
有一个方形红的是保险

网友:
果断放弃,这板子太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