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我的天,你见过烫人的优盘吗?

楼主(2023-10-25):
拷贝了十来个g的数据到电脑,也就是对优盘读操作,拷贝完了后拔出来,瞬间差点把我手烫起泡,幸亏我丢的快,以前就发现这优盘插电脑啥不做就挺热没想到工作的时候能烫人,这是不是有安全隐患?我的天,这产品不测试就能上市了么……
准备打开研究下,发现无从下手

网友:
垃圾货总是这样那样的问题

网友:
冷了再插电脑,看U盘烫死没有。
我估计再烫一些,BGA怕是要虚焊。

网友:
常见,读写速度快、大文件传输就会发热。

网友:
不烫手温度就都集中到内部芯片板子上了,烫手说明在散热

网友:
实际上。。。50多度的温度体感是不能接触超过三秒。。。人不如电子元件耐烫。。。

网友:
你这优盘速度一定是飞起~~~~

网友:
烫手说明热量都散出来了,   里面反而不容易坏

网友:
一般金属壳U盘比塑料壳的温度要高些。

网友:
闪迪烫,,,很正常。我的ultra fit也是这样。烫还更好,说明外壳给散热了。不是焖烧

网友:
很常见啊,一次性十几个G,对于速度不太快的盘,该烫了

网友:
烤入大文件,就特别烫手。

网友:
速度够快就会烫的起飞,正常不超过70度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们单位有个金士顿,天天插电脑上也没事

网友:
拷贝速度越快,时间越长就越烫

网友:
查一下,U盘是不是有分夏天专用、冬天专用的?

网友:
我的盘在复制大文件也烫,不过温度不像你的更高,手还能碰,金属壳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质量问题,到烫起泡多少度了。

网友:
金属壳U盘散热好一些

网友:
有热的U盘,但不至于烫。这种烫手的估计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