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的诱惑之第一次学改明纬电源

楼主(2023-10-25):
逛论坛经常看到改明纬电源的帖子,诱惑逐渐加深,正好最近发现鱼塘里有便宜的电源出,所以顺手撸了一台练练手。

电源看起来成色挺新的,拆开清理了一下。
然后阅读对比了多个教程帖子,将电源上该去掉的去掉,需要更换的也全部都进行了更换

线路全部接好后的效果

接电源上电测试,最高电压可以上到96V,可惜电流只有4.8A。

然后继续拆开更换R48的阻值,又换了两次,电流可以上8A了

测试发现带载时40V到80V之间有轻微啸叫,感觉应该问题不大,所以不做理会。
至此电源改装基本完成,等后续嫖个表头安上就完美了

网友:
想改不敢改,怕放鞭炮

网友A:
这个功率不小吧,还有风扇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得不错哦

第一次改,试的时候胆战心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功率不小吧,还有风扇散热

三百多瓦,日常用用足够了

网友C:
80v的时候有没有4A?

楼主:
引用 网友C:
80v的时候有没有4A?

有,90V的时候还能有3A多呢

网友:
心惊胆跳,随时时放烟花。

网友:
全插件的,好电源

网友:
原来电源的输出是多少?没看到铭牌

网友:
有啸叫的,很容易炸鸡。

可以试试数控,比这个电位器好玩

网友:
有啸叫,容易炸鸡,我直接改到75伏用数控模块调压

网友D:
加装辅助电源了,却不拆掉原来的自激启动电阻?你是准备做炸机的案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装辅助电源了,却不拆掉原来的自激启动电阻?你是准备做炸机的案例?

到时候炸了给你们直播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改过3个,炸了几次!

网友E:
不拆启动电阻,电压不能最低。即便是494完全关断,还是有输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拆启动电阻,电压不能最低。即便是494完全关断,还是有输出的

不如放大图片瞅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