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电动车仪表屏闪,拆开维修失败

楼主(2023-10-25):
电动车骑了两年仪表盘屏闪根本看不清,拆开来看了看发现是电容爆了

网上买了两个一样规格的10V 1000UF,到手发现比原装的大一圈竟然,
上面俩是新买的,下面那个是原装的,规格一样,大小差很多,
然后,然后我这个小电焊好像有问题了,没有搞好,屏幕彻底熄火,连亮都不亮了,又给网上买个新仪表换上了,维修失败。
顺手把刹车断电也换了,就是捏一下闸关闭P档那个,原理很简单就跟微动差不多,主要是蓝色那个小棍或者里面弹簧时间久了都会断掉,网上3.4块钱一根换上就好了。

网友:
焊点很饱满

网友A:
焊个电容把板烧了?不会吧
刹车断电线网上买的线径细,我之前换了一根,一剪就发现异常了,还好能用

网友:
和我的雅迪很像

网友:
那个开关老坏

网友:
或许楼主正负装反了

网友:
俺的仪表盘早已经是个摆设了

网友:
我都忘了我的车上还有仪表盘了

网友B:
这么高温度?居然把数码塑料框给烤变形了。。。不单纯是电容问题吧?

网友:
刹车开关换微动就行

网友:
自己换一样型号的简单点,只是换元器件有点难度。。

网友C:
电容正负极装反没?
LED灯珠好像也烧了几颗,那么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焊个电容把板烧了?不会吧
刹车断电线网上买的线径细,我之前换了一根,一剪就发现异常了,还好能用 ...

我买的这根挺好,里面线径甚至比原装的粗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温度?居然把数码塑料框给烤变形了。。。不单纯是电容问题吧? ...

我的电焊温度调节好像坏了,就是之前论坛白嫖的那个华秋电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容正负极装反没?
LED灯珠好像也烧了几颗,那么黄了

正负极没问题,纯粹是华秋那个电焊有毛病了加上我手残,已经把那个扔了

网友:
电路板制度的非常不错

网友:
看到手残俩字,基本可以断定,短路了

网友:
闸关闭P档那个的确比较容易坏,买车铺维修点地下旧的挺多

网友:
高温把塑料壳都烤化了

网友:
车用零件的要求很高的,可惜国内这些电动车企业就是糊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