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公司机器上拆下来的配件屏幕,还有一个电脑机箱

楼主(2023-10-25):
拆机器的时候没有拍照片,因为比较敏感,我之前发的帖子:太坑了~又要叫我换。公司机器更换新的JAL相机iRAYPLE工业相机(又一次) - 拆机乐园 数码之家 (mydigit.cn)

屏幕实拍照片,这个屏幕好像是触摸屏。

根据排线上的型号搜索

网友A:
这么小屏,有啥用呢,现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屏,有啥用呢,现在

我告诉你,有些人真的有用,我那个蓝牙手坏屏幕都有人利用起来的,

网友:
机箱还有条3.0的线可以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小屏,有啥用呢,现在

玩单片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告诉你,有些人真的有用,我那个蓝牙手坏屏幕都有人利用起来的,

山外有山,天外有天,高人

网友:
这个不带触摸,一般价格15块左右一个

网友:
根据排线上的型号把资料都找到了。

网友:
以前的电脑机箱和工控机的一样结实,可以站个人。现在的个人电脑机箱单脚就能踩扁

网友:
机箱看着也不错,怎么不完整呢

网友:
机箱还有点用,至少可以当铁皮去卖,线材也值钱的

网友:
看样子是股东山寨机的电阻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