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容量硬盘扫描,mhdd扫描出现红块,怎么办?

楼主(2023-10-25):
3t硬盘用mhdd扫描,大部分块没问题,
没有绿块,但是竟然有1个红色块(>500ms为红色块)
这盘的质量是否有问题呢,各位扫盘看到红块,是不是心里也会咯噔一下呢

网友:
针对红色这块再扫一次 看是误报还是真的有问题

网友A:
EREASE 2次,或者DISKGENIUS 修复

网友:
建议其他软件再测一次

网友:
也想知道硬盘应该怎样检测才更好

网友B:
能怎么办呢?pc3k也许可以屏蔽,但是没有pc3k,有的免费软件都没法真正处理吧。mhdd只能检测

网友:
修复一下再扫

网友:
用软件把坏道屏蔽掉!

网友:
看看数据C5是多少

网友C:
没事别瞎扫,只要健康没黄一律无视!1个红块而已,出厂盘都不一定一个红块都没有的,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别听楼上的什么擦除一遍再扫,全盘擦是很耗硬盘寿命的!

网友:
据说现在大容量硬盘坏道多,果然实锤了

网友:
这个提示应该是速度慢一点吧,下面的X没有就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事别瞎扫,只要健康没黄一律无视!1个红块而已,出厂盘都不一定一个红块都没有的,不用自己吓唬自己!别 ...

小伙伴,买到二手盘你不扫一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怎么办呢?pc3k也许可以屏蔽,但是没有pc3k,有的免费软件都没法真正处理吧。mhdd只能检测 ...

pc3k是不是要配合专门硬件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EREASE 2次,或者DISKGENIUS 修复

为什么要erase?

网友:
你再扫几遍这硬盘都可以丢了,最近你发了多少帖子?扫了多少遍?高强度连续读写,还一遍又一遍,你是真打算把一个硬盘扫成废盘?

网友:
erase擦除命令,对硬盘有一定的修复作用。为什么说他有修复功能呢,就是在擦除的时候,如果这个硬盘有坏块的话,发现坏块,erase擦除命令会激活冗余扇区,把替换机制激活。使用备用的好扇区来替换坏扇区。把发现有缺陷的扇区记录入G表,这样我们就达到了把坏扇区屏蔽的目的。在保持硬盘容量不变的情况下,修复了坏扇区。

网友:
屏蔽了再用,虽然会越来越多

网友:
做好备份,再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