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想拆了,这种夹头锁死了,咋打开呢

楼主(2023-10-25):
前面买了个电钻,放在地下室,太潮湿了,夹头锁死了(三个夹头缩在里面),WD40除锈剂反复泡,还是纹丝不动,网上说还可以一边转一边砸,还是不行,各位,有啥好办法吗?

补充内容 (2023-10-31 13:25):
在泡了几天WD40后,终于打开了。。。。。

网友A:
我遇到过,也是靠撬才转的,不过我这个估计没你的卡得死吧

网友B:
蚀刻剂或威猛先生试试,wd40重锈好像应付不了

网友:
还不如直接拿锤子杂了,反正也没用了

网友C:
我一般是喷W40,等几个小时就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遇到过,也是靠撬才转的,不过我这个估计没你的卡得死吧

我用一字起子砸都没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蚀刻剂或威猛先生试试,wd40重锈好像应付不了

威猛先生比WD40还厉害?它不是除油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一般是喷W40,等几个小时就松了

我这有三四个月以上没有用了

网友D:
泡WD40里,多等会试试,不行可以用加热的方式,热胀冷缩,这样中间一些间隙就会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泡WD40里,多等会试试,不行可以用加热的方式,热胀冷缩,这样中间一些间隙就会变大 ...

我确实用燃烧器烤了会,但担心里面有其它非金属密封件,时间短,结果还是没开

网友:
线别加油,加水洗出里面的锈迹

网友:
角磨机强拆算了

网友:
我的也锁死了,借给别人钻头没装到位钻头打滑了还硬钻过热变形动不了了

网友:
买新的,磨机暴力原来生锈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确实用燃烧器烤了会,但担心里面有其它非金属密封件,时间短,结果还是没开 ...

加酒精再燃烧,烧完马上放水里急冷却就会开了

网友:
上油泡一下,锤子榔头敲一遍......

网友:
泡WD40里,时间长些,然后用大锤几个面捶打

网友:
我就担心这这种自锁的万一卡死了怎么搞,所以还是买了带钥匙的,虽然麻烦点,但是我觉得可靠。

网友:
喷WD40,生锈的厉害的,要等点时间

网友:
全金属的可以烧,半金属的可以盐水电解,可以酸洗浸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