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联] 求助,PS3111开bics5颗粒开不了满容

楼主(2023-10-25):
我有两颗bics5颗粒,单颗1ce 128g,双贴到ps3111的时候,工具认成单颗80g,双贴就只开得160g,要是定容超过160g,就会报错,但是要是开rdt的话,又能认到256g,各位大佬有什么解决办法吗?

网友:
没开过,不知道

网友A:
上边选自动容量,下边勾选自定义再试试…

网友B:
容量与CE数 不要选择自动,手动设置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边选自动容量,下边勾选自定义再试试…

试过了,没有用,颗粒容量被定死了,改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与CE数 不要选择自动,手动设置一下试试看

这个我也试过,有关容量的设置我把所有的组合都试过了,没有用,我感觉是颗粒的容量被定死了,只能去配置文件里改。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有关容量的设置我把所有的组合都试过了,没有用,我感觉是颗粒的容量被定死了,只能去配置 ...

那就没什么办法了,这个主控的固件是不开放的,个人无法修改,拆了贴其他的板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没什么办法了,这个主控的固件是不开放的,个人无法修改,拆了贴其他的板子吧 ...

那就只能上59xt2了,后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