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有几个路由器 各位看看哪个好一点

楼主(2023-10-25):
万事问坛友!

拉了一条移动宽带,准备挂个赚三,各位看看哪个吃灰的路由器比较合适,不打算新买了!
这个宽带没其他用途,日常我还有一条电信的!

1、TCL路由器-----型号:T20 PRO        ----------奇怪TCL都出路由器了

2、斐讯路由器----型号:K2P ,A1               -----------忘了刷了哪个固件了;
3、斐讯路由器----型号:K2T                -----------官方固件,没刷机;
4、斐讯路由器----型号:K3                  -----------加了散热件,没刷机,不过功耗偏高;
5、腾达路由器----型号:AC11              -----------没啥介绍的了,公司淘汰的;

各位给个意见看!!

网友A:
2最好上手,刷个机就OK了。4清理下也不错的。

网友B:
我觉得2比4号好!

网友C:
K2P刷个华硕固件。日常使用很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最好上手,刷个机就OK了。4清理下也不错的。

感谢,有稳定性好的固件推荐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2比4号好!

谢谢,果然K2P是站桩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K2P刷个华硕固件。日常使用很稳定

好的,谢谢  有华硕的传送门么,大哥

网友:
K3容易烧无线模块,日常使用温度偏高,不建议

网友D:
别的先不说,先说赚3,已经没调度了别上。oec起步吧。

网友:
1,螃蟹8198貌似大概应该好像可能没有硬件nat,跑起来占CPU高。ax2pro实测。
2,极品。刷op有硬件nat换个电容继续再战
3,内存64稀烂,虽然CPU不是特别稀烂,奇葩ctc线设计
4,博通热爆了!纯漏油器
5,怎么又是一窝螃蟹

网友:
还得是K2P啊

网友E:
都不行,2个赚三得上软路由

网友:
引用 网友E:
都不行,2个赚三得上软路由

一个挂光猫两个挂7621够。赚3连接数超不出5000

网友F:
弱弱地问一下,赚三是什么?家里百兆,所以手里有个K2P在吃灰。

网友:
2最好,4不用wifi的话那就功耗大了不划算。

网友:
推荐,斐讯路由器----型号:K3   家里也在用,刷了梅林固件,跟AC88U两者组aimesh组网,全屋信号全覆盖,连卫生间、厨房这些犄角位置都能信号满格。

网友:
2的生态最成熟,固件多,机器还是很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的先不说,先说赚3,已经没调度了别上。oec起步吧。

调度为啥那么重要?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弱弱地问一下,赚三是什么?家里百兆,所以手里有个K2P在吃灰。

网心云赚钱宝第三代的简称

网友:
引用 网友G:
网心云赚钱宝第三代的简称

感谢科普,学习了。